关于EXTI中断问题

楼主(2012-07-05):
在stm32f10x系列芯片中,关于中断有这么两种说法:一个是中断,另外一个是事件,可是我就是不清楚中断和事件到底有什么区别,有哪位大虾知道,一起来交流交流》?

网友A:
也是网上找的:事件是中断的触发源,开放了对应的中断屏蔽位,则事件可以触发相应的中断。事件还是其它一些操作的触发源,比如DMA,还有TIM中影子寄存器的传递与更新;而中断是不能触发这些操作的,所以要把事件与中断区分开。

楼主:
那比如说我将STM32F10X的exti_line0设置为事件触发,那么就无法进入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编成测试过,确实不能进入),但是发生相应的外部事件(上升沿/下降沿),对应的挂起寄存器还是会置1么?如果置1,那么我在主函数中调用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0)就可以获取该状态了?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说我将STM32F10X的exti_line0设置为事件触发,那么就无法进入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编成测试过,确实不能进入),但是发生相应的外部事件(上升沿/下降沿),对应的挂起寄存器还是会置1么?如果置1,那么我在主函数中调用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0)就可以获取该状态了?是吗?

楼主:
搞明白了,跟你说的差不多。谢谢

网友B:
EXTI的框图如下,可见,如果没有使能中断,就不会有中断PENDING位置起。所以在参考手册中,都写明,EVENT用于低功耗模式的唤醒,节约唤醒时间。

楼主:
谢谢香主的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