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门的测试

楼主(2012-07-05):
达林顿管,对于OC门输出,我用万用表量CE间的电压,三级管导通时CE间电压为0.22V,未导通时为0.02V,请教这样是否可以判断达林顿管是好 的 ?是否可以这样测试OC门输出电路。
(我没有接上拉电阻。)

还有一种测量方法,万用表红笔接24V正极,黑笔接C,三级管导通时万用表值为0.2V,不导通时为24V,这样测量是否可以呢,

楼主:
有大侠可以解答下么。。。。。:)

网友A:
接了上拉电阻才能测导通压降

第2种方法把万用表内阻当作上拉电阻了

网友B:
想测试,又加许多限制,如何测试?

网友C:
OC门输出即开集电极输出,对于发射极接地的情况下,集电极必须要接上拉电阻,OC门的输出电平由外部电源提供。

LZ可在仿真软件中仿真一下嘛。

Proteus、Multisim、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