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的UART4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12-07-05):
我的103VE无论配置UART4的RXD为浮空输入、上拉输入还是下拉输入,在引脚悬空状态下,总是不断有中断,只要接上外设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RXD4会检测到有数据中断?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事?

网友A:
现在我的板子外接10K 上啦 ,是正常的

网友B:
悬空时,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可以用示波器量下悬空时RXD的信号

楼主:
收到的基本都是0x00

网友C:
那就避免悬空吧, 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处理, 通常电路设计上 RXD 推荐加个上拉电阻.
这是我从AVR 开始就形成的设计规范

网友B:
还是按楼上这位大哥说的做吧,专家的经验要相信的

楼主:
可是,USART1、USART2、USART3口我都用了,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唯独UAR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