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段描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5):
一个充电器说明文档里的一句话,我英文不好,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Note that if ICHG is programmed as greater than the input current limit, the battery will not charge at the rate of ICHG, but at the slower rate of IIN(MAX) (minus the load current on the OUT pin, if any).

我理解的是:如果ICHG快充电流编程为大于输入电流限制电流,那么电池将不会以ICHG电流充电,而是将充电电流降低为输入限制电流IIN(MAX)(并减去OUT上的负载电流,如果有的话)。

这样理解对吗?应该怎么理解这段话?

还有一句:
CE are internally pulled down with ~285 kΩ. Do not leave CE unconnected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是不是这个意思:CE内部带有一个285K的下拉电阻,CE悬空也可以确保正常运行。

这样对吗?但是后面这句我怎么觉得是让用户不要悬空CE以确保正常运行,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原理上感觉就有点矛盾了,有下拉电阻悬空的话就应该是低电平了,完全可以确定CE状态,如果没有下拉电阻的话,悬空就不行了。

到底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网友A:
注意,如果是在编写ICHG大于输入电流限制,电池不会指控ICHG的速度,但速度较慢的时候(最高)(减去负载电流在针,如果有的话)。

有道翻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觉得就是LZ翻译的意思
只是不知道IIN定义的是神马

楼主:
觉得就是LZ翻译的意思
只是不知道IIN定义的是神马
引用 网友B:

IIN(MAX) 就是最大输入电流限制。 看英文文档太累了,到处都是of on as ...

网友C:
中国音响人才网电子翻译,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