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闭所有中断的控制位

楼主(2012-07-05):
STM32中哪个位能清除或使能所有中断,我做了一个掉电监测,一旦掉电,所有中断必须立即清除,没找到哪个位控制的。

网友A:
void __enable_irq (void)    M0, M3 PRIMASK = 0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void __disable_irq (void)   M0, M3 PRIMASK = 1         Global Interrupt disable

网友B:
同上:
void __enable_irq (void)    M0, M3 PRIMASK = 0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void __disable_irq (void)   M0, M3 PRIMASK = 1         Global Interrupt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