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12-07-05):
以前的可综合模块用VHDL写的,仿真测试文件是用Verilog写的
源码级仿真提示实例失败

# Loading presynth.testbench
# Loading presynth.MX25L6445E
# ACTEL version supports only a single HDL
# ** Fatal: (vsim-3039) I:/Work/FPGA/work/250/FPGA210_V1/stimulus/testbench.v(186): Instantiation of 'TOP_FLASH' failed.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estbench File: I:/Work/FPGA/work/250/FPGA210_V1/stimulus/testbench.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un.do PAUSED at line 24

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actel
混合仿真
估计会的人都比较少

楼主:
顶啊,有没有高手在啊

网友B:
之前都没听说过,几天不逛论坛,OUT了

网友C(2013-12-09):
我之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生成错的测试的V文件,结果没有V文件里没有那个例化你需要测试的那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