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方波信号如何进行幅值放大

楼主(2012-07-05):
(无正文)

网友A:
整个光耦何如?!

网友B:
那就放大吧

楼主:
如何弄,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C:
看放大后的信号对功率输出有没有要求,可以用MOS管或者高压运放

网友D:
用三极管试一试,便宜啊1

网友E:
一般三极管就可以了,当然如果速度快的话尽量用开关三极管 。

网友F:
这么高的频率,用mos管做吧

我做了一个是80Vpp,带宽只能做到大约200K左右

你这个1.7M的带宽,很有点麻烦,APEX有几个高压高速运放,都没问题,不知道你成本能不能受得了,我像这种器件是实现起来最好的东西了,从各方面考虑,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F:
这么高的频率,难度不小

我的环境是要输出正负电压,需要达到80Vpp,器件不好选,如果你那个不输出负压,器件就稍微好选一点

看下IRF610

楼主:
好,谢谢!我先找管子试试……

网友G:
这种应用应该先去找高压运放,如果成本无法接受,建议用分立的晶体管搭电路来实现。

网友F:
这种1.7M的方波,如果输出电压是+-的,用运放+三极管结构,能达到70Vpp,比较难

如果是选运放的话,基本就是APEX和一家日本公司做的IC,满足这种应用足够了,APEX当时我是问过,100片的价格大概是350美金一片,样品必须花钱买,放弃了

如果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的话,实现1.7M,也是难度不小,肯定是可以做出来,主要是电压太高,器件是个问题。

目前我要是能做到80Vpp,1M带宽,就很满意了。可惜做不到,能力不够啊,现在只做到80Vpp,大约150K左右,而且功率管发热严重

网友H(点评):
您可以做到100vpp,125k左右么。我需要一个放大器做研究

网友G:
同意tkdr2001的说法,这么高的电压下还要做到上M带宽,发热量肯定会很大。散热肯定是一个需要在设计之初就考虑的重要问题。

网友F:
对,发热肯定是避免不了

大体算了下,要到1.7M、70Vpp,放大器的摆率要达到750V/us这个水平,如果输入5V进行放大的话,GBP要不低于25M,如果自己搭放大器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很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如果只要做到输出70Vpp的电平,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做,用隔离的MOS驱动器,配2个MOS管,就可以了,简单而且容易达到

其实这个帖子还是很有挑战的,真心希望模拟高手能进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共同提高

网友I(点评):
请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做,用隔离的MOS驱动器,配2个MOS管,就可以了,简单而且容易达到“”,这种方法可以详细点说下嘛?

网友J(2016-08-14):
引用 网友F:
这种1.7M的方波,如果输出电压是+-的,用运放+三极管结构,能达到70Vpp,比较难

如果是选运放的话,基 ...

您好,请教您一下,如果方波信号频率30HZ,Vpp=5V,能放大到Vpp=100V吗?

网友K:
这个跟其他信号一样的设计放大电路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F(2016-12-31):
引用 网友J:
您好,请教您一下,如果方波信号频率30HZ,Vpp=5V,能放大到Vpp=100V吗?

你这个信号频率很低,如果电流不大,对SR也没什么要求,很容易做出来

网友L:
波形信号放大吗?

网友L:
推荐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M(2017-03-29):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的频率,用mos管做吧

我做了一个是80Vpp,带宽只能做到大约200K左右

请问,将±60V的脉冲信号,频率为50KHZ,只将幅值放大到±600V,频率不变的话,有适合的芯片吗?

网友N(2017-05-08):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的频率,难度不小

我的环境是要输出正负电压,需要达到80Vpp,器件不好选,如果你那个不输出负压, ...

前辈  您好  我现在想做一个能输出正负100V以上的方波信号,而我只能用DA芯片输出0~5V的电压,有什么意见么

网友O(2018-12-29):
能帮忙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P:
跟自产方波相比,单片机的方波有何特异之处?!

网友P:
与其放大十四倍,倒不如拿来当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