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CAN SRAM的疑问

楼主(2012-07-05):
手册上说的USB、CAN的共享SRAM是512 bytes,地址范围是0x00006000~0x00006400;可是怎么觉得是1M。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A:
因为USB/CAN模块内存的2个字节,对应STM32F103地址空间的4个字节。
    所以,USB/CAN模块内存的512个字节,对应STM32F103地址空间的1M字节。

网友B(2012-08-19):
为啥usb/can模块的2个字节对应stm32f103是4个byte呢。
512*2 = 1M?1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