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ISP-ICP编程器烧录 N79E815AT20 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我用电路板连接相应管脚。,VCC连接N79的VCC-15脚并外接3.7V电源。RES-4 GND-5 DTA-12脚,最后USB编程器烧录最后不行。提示芯片没反应,请问大侠们是什么问题。备注:GND接负极。外接16M晶振。电路连接都通没问题。

楼主:
刚打了新唐深圳分部的电话 815系列不支持ISP 烧录方式。看了ICP方式连接方法 改了下 可以了

网友A:
顶一下,不然要沉了~~

网友B:
这个ICP烧写方式不开源,不能使用串口或者2303直接烧写,给初学芯唐单片机带来了很大的障碍,除非老板给配烧写器,否则定方案的时候直接被枪毙了。

网友B(2012-11-04):
呵呵,楼上几位,我当时也摸索了半天,才发现新IC不支持ISP,需要使用ICP接单片机的RST,P16,P17脚,写入ISP代码并config设定好Boot from LDROM启动,二次才能使用ISP功能RST,P10,P11脚。

网友C:
支持ISP,只是出长没配置好吧

网友D:
芯唐的N79E815资源好,价格便宜,就是下载模式很不好。如果厂家能够在出厂时,在LDROM中预装ISP引导代码(可以不用固化,也可以留给想编写自己ISP代码的客户一个机会)就好了,否则想要实现ISP,我还得再买个ICP下载器,先下载ISP代码到LDROM中,才可以实现ISP下载,要是有这个功夫,我在ICP下载的时候,连程序代码都一块下载了,还用你ISP干嘛。强烈建议厂家预装ISP代码到LDROM,不想用厂家的ISP代码,还可以檫掉写自己的进去嘛,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不站在客户的角度为客户着想

网友E:
不知道LZ问题解决没,再帮LZ顶下吧

网友D(2013-05-15):
芯唐的单片机要想实现ISP,还要先ICP烧录ISP代码才可以,这种设计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厂家是怎么想出这个脑残的办法的。本来选择要用芯唐的单片机做产品,就是因为这个脱裤子放屁的设计,让我退却了。

网友F:
的确是没有固件的MCU要实现ISP是不可能的,要在使用前通过ICP写入固件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都在用ISP是烧录呢还是调试呢?

网友G:
可以分享一下文件解决的经验

网友D(2013-07-17):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没有固件的MCU要实现ISP是不可能的,要在使用前通过ICP写入固件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都在 ...

万利电子还算是说了句实话,用ICP写入固件忒麻烦,还容易弄坏芯片,比如,管脚歪了,断了,或者芯片静电完蛋了等等,增加工程成本和风险。我是调试用ISP,生产也用ISP,随时都有可能把调试好存储了参数的板子重新烧写修改功能,所以绝对不能使用ICP下载的,必须用ISP,这就是我的使用方式。希望万利给芯唐强烈建议一下,出厂固化ISP吧,不想用的可以删掉厂家的ISP嘛。这样既方便了想用出厂ISP的,也方便了不想用的人群。

网友F:
我们向原厂提了N次(N>10),结果是N(o)。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具有ISP功能的MCU都要比没有ICP功能的MCU要更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而那些小众的特殊需求再麻烦,从推广和销售的角度也是可以忽略的。
当然我不了解您是做何产品的,批量生产非要ISP不可?ICP会增加成本和风险?
如果联系我们,在我们的支持下,相信您的产品会更好!最起码比您现在的要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向原厂提了N次(N>10),结果是N(o)。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具有ISP功能的MCU都要比没有ICP功能的M ...

感谢万利电子还给芯唐反映了,我不用ICP下载就是因为这种模式下载会删除原先存储在EEPROM里的参数,这点对我来说是致命的,等于把我先前调试的工作全给抹杀了---白干。因为产品面向客户环境不同,所以我们经常有调试好的产品需要修改某些功能,而原来的参数却不需要改动,另外这些参数在每个板子上都不是相同的,也就没办法读出来在重新烧写,如果非要重新烧写这些参数,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再上工作台,重新调试存储,也就是再干一遍。

网友F:
我们有专门为大客户定制的保护用户校准参数模式下的编程器支撑软件,您何不与我们联系要求支持呢?(当然您应是我们的芯片客户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有专门为大客户定制的保护用户校准参数模式下的编程器支撑软件,您何不与我们联系要求支持呢?(当然您应 ...

可我们目前规模不是很大,只能算是小客户,像我们这样的小客户,万利电子也可以提供你说的那种软件技术支持吗?如果支持,如何联系你们?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H:
815系列的确不支持ISP

网友D:
引用 网友H:
815系列的确不支持ISP

N79E815A/814A都支持ISP啊,不过遗憾的是出厂的芯片是没有固化ISP代码,不能实现ISP,要实现ISP需要用户自己烧写ISP代码到LDROM区才可以实现,忒麻烦,这个ISP代码厂家都是免费公开提供的。

网友G:
新塘的技术支持还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