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1484求助

楼主(2012-07-05):
DCDC  MP1484分别输出1.2V  1.5V 2.5V 3.3V ,但是只有3.3V那路的FB引脚电压是0.925V      其他路FB电压都是1.2V,导致Vout与算的不符合

网友A:
1484从12V 来得到1.2v,1.5v?

网友B:
之前遇到一家客户从12V直接转1V的,600mA负载,抱怨说芯片有问题,一上电就爆;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9V供电,理论上可以到达0.925V的

网友C:
估计是COMP脚的参数不对

网友D:
贴你自己的电路图,弄份规格书,看不出什么来的
如果说你自己做的电路,输出与计算不一致,那调整反馈电阻 调整电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FB脚的电压变成1.2V,超过了标定的0.925V,貌似的COMP脚配置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但不清楚如何去配置~~求指导

网友E:
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F:
1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差太大,建议中间加一级,比如先统一转到3.3,随后在从3.3转其他 ,否则1.2V的纹波控制需要很大的电感
2  COMP的调整可以找mps原厂要,或者问代理    ,你是客户,大大方方的问你的供应商

网友G:
参数重新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