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光耦的型号

楼主:
各位前辈,今小弟遇到一个型号被擦掉的光型,想要知道它的型号,见附图。
小弟用万用表测4、6脚是一个二极管的性质,4脚为N,6脚为P;另外我还在1、2脚不工作时试过,当6脚有高电平触发一次后,4、5脚则导通,有0.6V左右面压降,但导通后6脚悬空则4、5脚一直能导通;4、5脚导通后把6脚接地则4、5脚截止,断开6脚接地改为悬空则4、5脚又导通状态。我感觉大概它应该是右图的结构方框图,但是如果右边是一个三极管的话为什么6脚只要触发一次就能让后级一直导通呢?我想后级会不会是一个可控硅?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后级是可控硅的结构的光耦?我这款光耦会是什么型号?光耦底部有“JAPAN”刻字,光耦两头都有一个方型缺口。请各位帮忙!在此谢谢先!!!

网友A(2012-07-05):
JAPAN  小日本的
这种管脚的光耦很多,你找个替代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测量的情况是否完全符合我画的草图那个型号?

楼主:
高手呢?为何不出现啊??

网友B:
好多可控硅输出的光偶。

网友C:
6N1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