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C3844的MOS管用带续流二极管的可以不

楼主(2012-07-05):
(无正文)

网友A:
跟控制芯片有什么关系。。。

网友B: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把图片上传上来

网友C:
UC3844是高性能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器专为离线和直流至直流变换器应用而设计,它有一个单图腾柱输出级,是专门设计用来直接驱动功率mosfet,在1.0nf负载时,它能提供达正负1.0A的峰值驱动电流和典型值为50ns的上升、下降时间。UC3844的主要应用是在开关电源上,其强大的驱动能力使得其能够直接驱动功率开关管,其输出的PWM波可达到500K,所以相应的开关管的开关频率也必须大于相应的PWM波的频率,为了提高开关管的开关速度很多的开关管内部已经集成了高速的肖特基二极管。所以可用带续流二极管的开关管。

网友D:
如题:3844 典型电路中的MOS管是不带续流二极管的,最近修一个电源,管子坏了,同事给我说不能用带续流二极管的。我看了好久没明白,这种应用中,多一个二极管有啥子问题呢。请赐教。
data:image/png;base64,iVBORw0 ...
引用 楼主:

是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吧?
典型电路中的MOS管没画出来这个二极管而已,你能找到没带寄生二极管的MOS管?
估计你同事就是个半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