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频谱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7-05):
请问在进行RF的PA调试时,更换电容电感时,频谱突然从连续的曲线变成如图所示的锯齿波了,不知道这种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激了? 微调电容电感这种情况就突然消失了,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有时候PA后端的RF SWITCH没有焊接好,有时也会出现这种频谱散掉的情况,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进来看高档设备的

网友B:
要是我现在用的设备室这种就好了  羡慕嫉妒恨啊

楼主(2012-10-16):
就是个普通的频谱仪阿

网友C:
我的桌子上也有个这样的设备:lol
把起始和终止频率间隔调大点,再看看?

网友D(2013-07-09):
我在维修PA板时也发现过这种能量波散射情况,后来发现是由于输出级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具体原因是后级输出线(铜铂)中间有裂纹,补焊一下就OK了。分析具体为什么出现这个我想主要还是因为RF放大器轻载造成自身振荡(振荡要素主要是和RF放大器输出输入走线及周围器件物理分部电容及电感有关系)纯属个人想法,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E:
图片呢,,,怎么没有看到啊?

网友E:
不就安捷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