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4线风扇如何进行PWM调速的

楼主(2012-07-05):
你好,4线风扇如何进行PWM调速的

想脱离主板进行PWM进行调速度。要简单一点的。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html/s696/2011-10/806021.htm

网友B:
用芯片ADT7490

网友C:
见过大量产品使用PWM+功率管+电感,给直流马达供电,触摸按键的

网友D:
靠调节控制端的占空比实现,脱离主板调速的话,反而不如用线性电压调节法更简单、廉价,毕竟电脑散热器风扇的功率不大。

网友B:
四线风扇出脚:GND;+12V;转速脉冲输出; 风扇转速控制。四线风扇本身已经具备了闭环稳速、控速的良好基础。不用真是浪费。

网友E:
见过大量产品使用PWM+功率管+电感,给直流马达供电,触摸按键的
引用 网友C:

怎么理解电感的作用?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
同意六楼说的,现在的家电上都用这样的风机

网友C:
7楼,类似开关DC-DC

网友G:
6楼还是有经验的:)

网友H(2017-08-26):
以上楼层说的都还可以

网友I:
用PWM实现,只要PWM的频率适合即可

网友J(2018-05-28):
您好,我们这边采购了台达暴力风扇,四线的,有个PWM调速线,MCU 输出PWM信号IO口直接与PWM调速线相连,风扇上电后模块电路过大,MCU以及电源部分很烫,断电后测量与PWM线相连的IO对地短路了。网上查,有的说MCU与风扇之间需要加隔离,有的说需要加驱动,网上看到一个四线风扇PWM调速接口那边是加了一个三极管,网上资料不多,现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chunyang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们这边采购了台达暴力风扇,四线的,有个PWM调速线,MCU 输出PWM信号IO口直接与PWM调速线相连,风 ...

你的问题应单独发帖提问。你要查一下风扇的规格书以及给出你的具体电路。

已单独发帖,希望大神能给看下这个电路该怎么处理 四线调速风扇调速线如何与MCU连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5608-1-1.html?fromuser=lidaniu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