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下载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手头上有一款MSP430F149的产品,在进行程序下载时,出现如下现象:1、直接在线路板进行程序的下载,成功!而且产品测试也是正常的。2、将一块新的430放入到烧录座进行烧录,提示下载成功,但是,将此IC换上线路板,产品无法开机!烧录座的接线经检查,没有错误!
请问:为什么烧录座上下载的程序后,无**常工作??

网友A(2012-07-05):
在烧录座下载时,下载软件没设置好吧

网友B:
用的下载方式是什么呢?

楼主:
不好意思啊!周末时有事不在!先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是设置不变,直接在线路板上是可以烧录的,且产品也能正常工作的!但在烧录座上烧录后的IC换到PCB上后,产品工作是不正常的,随后对这片IC重新在在此PCB上烧录后,产品工作正常!不管是在哪烧录,软件的设置是没有改变的!附烧录窗口截图……

网友C:
使用并口的试一试!

楼主:
我现在的下载器是USB接口的,与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吧?因为毕竟在线路板上下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D(2012-08-09):
可能是程序没有烧进去   或者是是焊接问题  后一种问题居多  曾经我们遇到过

网友E:
不好意思啊!周末时有事不在!先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是设置不变,直接在线路板上是可以烧录的,且产品也能正常工作的!但在烧录座上烧录后的IC换到PCB上后,产品工作是不正常的,随后对这片IC重新在在此PCB上烧录后 ...
引用 楼主:

这是DEBUG ,不是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