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本人写的一产品单片机程序,c语言,有30k。每天8-10小时的运行,三五天中,偶尔程序会跑飞一次,测到几次,没有发现跑飞的规律。但会跑到同一个函数中去执行动作。请问高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软件如何来做陷井,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A:
对于单片机来说,是因为程序执行出错,不是软件陷阱解决的:
1、软件问题:程序编写问题,如野指针、除0、内存满没释放等;
2、硬件问题:外接干扰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
先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会跑到同一个函数中去执行动作”,感觉有规律,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但会跑到同一个函数中去执行动作”

这就是规律

楼主:
思考了一阵子,仔细分析了程序,觉的还是看门狗有可能引起。重新修改软件,看能不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