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看看这个

楼主(2012-07-05):
Ua_S是三相电压的a相电压,通过2M和1.2K取样电阻得到一个毫伏信号。
这个电路能有抗混叠效果吗?

我有这个疑问的原因是,Ua_S信号和S1N没什么联系啊,Ua_S信号就只是一个单端信号。

不解。

求大神解释。

楼主:
求解释,求真相。

网友A:
局部电路,谁能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字上说的比较清楚了吧?
Ua_S是三相电压的a相电压后面两个是进AD的差分输入引脚。谢谢您顶帖

网友A:
那下面的肯定没有多少用处。
唯一的用处是:
当输入是0,但是ADC结果可能不是0,可以用另外一路ADC来校准0位的ADC值。
一般就是这么处理零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导。不是很懂啊。

网友A:
就是自动处理零位漂移啦,够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