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里74LS不能代替74HC

楼主(2012-07-05):
如图,就是驱动8个数码管。之前用的是74HC138,现在用74LS138,竟然不行,138无论输入什么,其输出都是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不会的,自己检查一下输入信号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查查什么是74HC。

网友C:
查下焊接问题

网友D:
先确定你的器件是否为损坏的,LS器件早已停产淘汰。
LS替代HC因HC电平肯定满足LS的要求,唯一要考量的是驱动能力,估计楼主也不会用大批LS直接替换HC,如是,才考虑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E:
现在买到的很多是ALS的,先进低耗肖特基。

网友F:
6脚电平打一下是不是高电平?不是高不行。。。

网友G:
有时候不能互换,ls的一般4.5-5.5V工作,Hc的是2-6V工作,电压都不一样。

楼主:
74HC138,输出高低电平范围宽。74LS138,驱动能力相对较大些。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74HC138的电平波形,满足74LS138工作的

网友H:
要看138输出负载部分电路

网友I:
应该把下拉改成上拉(RP1的1脚改成接VCC)

网友J:
看看你当时用的HC的是不是用在5v工作,输入信号是单片机输入还是什么输入,信号是不是5v的,ls和hc就是电平范围不同,你可以看看输入电平有什么区别??

网友K:
搞不清楚为何用RP1下拉?74138没有三态输出,第6脚即使无效Y端也不是浮空的,下拉究竟是如何考虑?

网友L:
这个图画的,一个节点3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