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一些寄存器的作用(适合新手)

楼主(2012-07-05):
/*******************************************************************************
*************************        CRL        CRH        寄存器配置**********************************

****CNFx[1:0]:端口x配置位(x = 8…15)
**
****在输入模式(MODE[1:0]=00) :
**                00:模拟输入模式
**                01:浮空输入模式(复位后的状态)
**                10:上拉/ 下拉输入模式
**                11:保留
****在输出模式(MODE[1:0]>00):
**
**                00: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                01:通用开漏输出模式
**                10:复用功能推挽输出模式
**                11:复用功能开漏输出模式
**
****MODEx[1:0]:端口x的模式位(x = 8…15)
**
**                00:输入模式( 复位后的状态)
**                01:输出模式,最大速度10MHz
**                10:输出模式,最大速度2MHz
**                11: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z
*******************************************************************************/

/*LCKK[15:0]:锁键

        该位可随时读出,它只可通过锁键写入序列修改。

        0:端口配置锁键位激活
        1:端口配置锁键位被激活,下次系统复位前GPIOx_LCKR寄存器被锁住。
*******************************************************************************
        锁键的写入序列:
        写1 -> 写0 -> 写1 -> 读0 -> 读1
        最后一个读可省略,但可以用来确认锁键已被激活。

注:在操作锁键的写入序列时,不能改变LCK[15:0]的值。
        操作锁键写入序列中的任何错误将不能激活锁键。
*/
/*------------------------ General Purpose and Alternate Function IO ---------*/
typedef struct
{
  vu32 CRL;                                /* 配置寄存器*/
  vu32 CRH;
  vu32 IDR;                                /* 输入寄存器   只能以16位的数据读出*/
  vu32 ODR;                                /* 输出寄存器        只能以16位的数据写数据*/
  vu32 BSRR;                        /* 端口置高          可以对某个端口进行拉高操作*/
  vu32 BRR;                                /* 端口拉低          可以对某个端口进行拉低操作*/
/*        LCKK[15:0]:锁键
        该位可随时读出,它只可通过锁键写入序列修改。
        0:端口配置锁键位激活
        1:端口配置锁键位被激活,下次系统复位前GPIOx_LCKR寄存器被锁住*/

  vu32 LCKR;                    /* 锁定端口的模式,每个锁定位锁定控制寄存器(CRL, CRH) 中相应的4个位*/
} GPIO_TypeDef;

参考手册上都有的, 只是写到头文件里面, 下次就不用翻参考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