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 超级严重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2-07-05):
各位大虾小虾:

我使用LPC2138,用JLINK 调试的时候,可以运行!但是我把JTAG 拔掉,重启不能运行,我使用的是IAR,JTAG 调试和下载是一起的,我的P0.14 也是拉高的!求大神指点为什么!!

网友A:
直接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

仔细看JATG相关章节

网友B:
你拔得是jlink的usb线吧,能运行就见鬼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JTAG调试是将程序下载到目标板的RAM中,如果你想脱离JTAG独立运行,就必须把程序烧写进Flash或ROM中!!!!!!!!!!!!!!!!!

网友D:
把flash的程序读出来看看

网友E:
JLINK 通过IAR 调试的时候,是下载到内部的FLASH 然后调试的,所以他调试的时候就已经下载了!我关闭调试,拔掉JLINK 但是不断电,是可以运行,如果重启,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F:
直接下载程序看看,能否运行。

楼主:
直接下载,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只要一断电,就不能重新运行了!!!求大神们指点啊!!

网友G:
估计是工程配置的问题吧,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的可能性较大。用IAR生成的HEX文件用FlashMagic下载到芯片试试。

网友H:
IAR 通过一个配置文件来选择下载目标的,用其它工具下载程序到FLASH中再试试看.

网友I:
你先检查一下复位引脚吧。

楼主:
飞利浦的软件 链接不上串口,为什么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