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USB从口板需求

楼主(2012-07-05):
用ARM或其它处理器:
4个或以上USB从口,
一个网口,
一个1394口,
一个SATA口。
以上这功能在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不过做到这个级别上,用ARM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还不如你用现成的X86.除非你有超过几百套的量。

楼主:
那要跑什么操作系统呢?因为这个要用在控制上,对速度有些要求,最好是这几个端口同时工作时都能跑满。

网友B:
这还用做,现在随便一个X86主板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硬盘安装windows/linux就完事了。
USB口要是不够直接使用USB Hub扩展。

楼主:
楼上:用USB Hub是不行的,不符合我的需求,我要用的是 多USB从口,并且要求都要跑到USB的全速,如果用HUB方案,那么就会多个外设共分一个USB的速度,这样速度会大大降低。
如果用X86主板的方案不知有没有现成的板子可以有以主的功能?如查需要扩展,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