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络检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5):
呵呵,找一下AM收音机的电路。
无非就是二极管整流滤波,RC时间常数要考虑,比200KHz载波要长,比音频要短。

楼主:
2楼可不可以给个电路图?因为是菜鸟,都不知道选怎样的电路

网友A:
大概的,就是二极管检波了

网友B:
用一个1N60

楼主:
有没有芯片可以直接用的?有看到LM567,不知道是不是包络检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芯片可以直接用的?有看到LM567,不知道是不是包络检波

网友A:
LM567应该是鉴频的吧。好久不用567,早忘记了。

网友C:
ADL5511是包络检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