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提高编译速度的方法?

楼主(2012-07-05):
请教  有无绝招 ?多谢!!

楼主:
很抱歉   不换。

除了李大侠的方法 还有哪些啊  多谢李大侠!

网友A:
不换就只能忍了。RVMDK还是原厂的,居然做得这么烂。

楼主:
大侠,我觉得是因为ST的程序包含了太多的  .h的原因吧 。所以编译每个.c 都慢的就像蜗牛,我这电脑配置相当高。

网友B:
可以换台更牛的电脑,或者换IAR了,换个别的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C:
把工程需要的外设文件(c文件,h文件)放到目录下。不用的外设暂时不要往里面添加。这样会快些。

网友D:
在 C/C++ 页勾选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就可以了优化一般选 -02
==========
从别的地方看到的,我没试过,你试试

楼主:
大家都是如何弄的?

能忍么?

网友E:
不用的.c库文件可以从项目中拿掉,这样编译时间肯定少。
另外优化级别设低点,编译会更快。

网友F:
1.模块划分,让编译器只编译有修改的.c档,个人猜测你的模块划分不够清晰。
2.用ramdisk,用批处理文件拷到ramdisk里面编译。

网友F:
在 C/C++ 页勾选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就可以了优化一般选 -02
==========
从别的地方看到的,我没试过,你试试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减少最终代码大小有帮助,对编译速度帮助不大

网友F:
大侠,我觉得是因为ST的程序包含了太多的  .h的原因吧 。所以编译每个.c 都慢的就像蜗牛,我这电脑配置相当高。
引用 楼主:

这也是原因之一,每个.h档都会被展开进行词法解析
那怕你加了ifndef define 也一样,总要展开才能看得到这些

网友G:
看样子 这个MDK开发者  的C++  java之类的语言没学好 , 能不能挖个西门子的人去弄IDE啊   晕倒 不能在线更新 变量也罢  ,竟然 编译连接 还这么慢

现在看来 无解了。

只能弄库lib   了。也说不准不用  后期看看吧

网友H:
同意14楼
我从来不用固件的.c和.h直接用库

网友I:
尽量用 F7, 不要用 Rebuild

网友J:
不用的.c库文件可以从项目中拿掉,这样编译时间肯定少。
另外优化级别设低点,编译会更快。
引用 网友E:

这样应该能加快编译速度

网友K:
可以换IAR试试

网友L:
尽量用 F7, 不要用 Rebuild
引用 网友I:

很实用的技巧

网友M:
大家都是如何弄的?

能忍么?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慢的不能忍

网友G:
事实证明 .h减少了    编译速度快了不少

网友N:
很简单,i7顶级CPU + 8G ram + 2 X 256G SSD raid0
编译速度慢确实忍不了

网友O:
换个I7电脑

网友F:
1.模块划分,用F7让编译器只编译有修改的.c档,个人猜测你的模块划分不够清晰。
2.用ramdisk,用批处理文件拷到ramdisk里面编译。
引用 网友F:

ramdisk很有意思,值得你去了解。

网友P: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各位高手是如何做的。

网友Q(2013-02-06):
泄了36X,毒霸什么的,用干净的电脑!编译点单片机居然觉得慢,要么电脑太差,要么全被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占了。实在不行,用个干干净净的虚拟机,也会好很多。

网友R:
两个方法:

1、把系统库编译成 lib,然后直接用lib

2、像我一样,直接用寄存器,不用系统库

网友S:
browse information选项勾选调。这样编译速度大大加快.

确实管用 不过.函数的定义跳转就不太方便了

网友T:
速度也和电脑配置也有关系吧?……

楼主(2013-03-14):
引用 网友R:
两个方法:

1、把系统库编译成 lib,然后直接用lib

直接 操作寄存器 我得看手册啊  没那个耐性啊

网友U:
编译成库,链接时才使用吧

网友S:
装win7通杀所有问题……

网友V:
编译成 lib 是个好方法

网友W:
用build target 不要用rebuild all target file,也会慢?

网友X(2015-09-24):
引用 网友F:
1.模块划分,让编译器只编译有修改的.c档,个人猜测你的模块划分不够清晰。
2.用ramdisk,用批处理文件拷到 ...

我搞好了ramdisk,但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做“2.用ramdisk,用批处理文件拷到ramdisk里面编译。”,求指教!

网友Y(2017-02-26):
引用 网友S:
装win7通杀所有问题……

没用

网友Z:
优化级别设低点,编译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