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摄像头有关事宜

楼主(2012-07-05):
<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Multimedia devices  --->
         <*>Video For Linux
USB support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 USB Host Controller Drivers
        <*>OHCI HCD support
3--- USB Multimedia devices

<M>USB SPCA5XX Sunplus/Vimicro/Sonix jpeg Cameras
这几个选项为什么有些人说要选择编译进模块,有些人说编译进内核,即配置为* ?
编译进内核,不是不需要再insmod模块了吗?为什么要编译进模块来人工加载或者启动文件加载,不直接编译进内核?

网友A:
回复 楼主:

linux内核支持两种驱动模式
1.直接编译进内核中,这是在内核配置中选择的
2.使用模块动态装载,即使用insmod安装动态将模块装入内核中

上面的两种方法都可以,一般在调试驱动程序的时间使用2,产品出成品了,使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