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D加正向电压7V,问G,S两端的电压各多少?

楼主:
我认为是G,S两端的电压是6.7V左右,请拍砖。谢谢!充电是D4亮,不充电时D4还亮,我认为充电IC好像还在工作,量得VCC电压比VBAT稍微低一点,怎么处理?请教。
谢谢

网友A(2012-07-05):
门电压应该是电路根据检测到的电池电压来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