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各个版本大PK!哪个稳定+好用?

楼主(2012-07-05):
我现在选择的是MDK4.22A,
MDK4.50反正据说是一般,所以现在推出MDK4.53.

大家使用各个版本的MDK有何感受 不妨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A:
都一样,没什么区别。比IAR差多了。

网友B:
4.53比422好用,至少在编辑的页面那里会打上下划线,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看到现在编辑的页面。这个很方便

网友C:
习惯了,用顺手了都一样。呵呵,不过软件总是新的好,硬件还是老的好。:loveliness:

网友D:
个人比较喜欢IAR 6.3

网友E:
4.53多了几个器件选择,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F:
4.20a挺好用的。

网友G:
当然是4.53好,各方面都有改善,特别是uVision,比以前稳定多了。以前调试经常崩溃,4.53已经非常难遇到崩溃了。

网友H:
都一样,没什么区别。比IAR差多了。
引用 网友A:
您又出来丢人现眼拉?

网友I:
一直是用 MDK, 从之前的 2.50A 开始.
对于 STM32F103 系列, 我还停在 3.8A 版, 因为老的环境太熟悉, 舍不得换.
对于 F4 只好用 4.XX 了. 因为经改造的 3.8A 还是不能很好地支持新的芯片.
感觉, 也没有用到什么特别不稳定的版本, 实在是器件更新拉着我版本更新

网友A:
您又出来丢人现眼拉?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你看见我就如丧考妣?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 我和您的过程差不多 。

现在弄STM32F207所以 就得换 成 4.22A了。我选了一个上午 才选了 4.22A的。

就是编译速度太慢了  折磨啊   看样子 以后只能加载库了 或者直接 obj了。

可能是链接花的时间太长 。

网友:
4.53好用,刚用上,不错的

网友J:
目前使用的4.50的,比4.22的还是要好些

网友K:
4.50只有beta的吧,beta的还是要绕一下。

网友L:
MDK4.22a:   编译不存在的头文件 没有给出警告

删除工程里面的C文件 没有给出提示。51的keil就在C文件上显示红X

网友L:
4.22A  编译器优化级别最高时    断点指示的不准。

看样子 我得升级到 5.30了

网友M:
iar的确要比mdk人性化些

网友N(2014-09-03):
也是,用IAR习惯了,MDK只偶尔用用。

网友O(2016-04-03):
我是一个MDK初学者,请问谁可以给我一个链接,详细介绍怎么使用吗?

网友O:
还有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