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下载

楼主(2012-07-05):
keil, AD, ce, LED, ic
keil检测到设备后,点击load,出现error occured during a data access to the device>确定—>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软件重装、在别的电脑上重装、下载最新版本重装都出现以上问题,求大拿指点啊~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还没有用keil下载过呢,用JTLINK仿真过。。。

网友B:
启动调试功能即可,成功后退出调试状态

网友B:
下载也是可以的,设置对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什么都是对的,我是用的英飞凌的下载器,软件也都识别这个设备了,就是不能下载~奇怪的是我拿到同事的电脑上可以下载,这个软件的安装包还是我传给他的~为啥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以后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难道keil本身对什么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