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我!!画PCB时电源接头为啥是绿色的呢!

楼主(2012-07-05):
它为啥是绿色的呢?哪出错了?

楼主:
:$额,对不住大家了,本来想帖图片的,怎么就成附件了呢,呵呵。。。

楼主:
唉,做新手真累呐,呵呵呵。。

网友A:
违反设置的电气规则

楼主:
一般咋改呢?给点建议呗,第一次画板子,真心来求教的。。。真心谢过了!

网友B:
生成DRC报告看看啊

网友C:
封装的问题,双焊盘没有指定网咯。

楼主:
怎么指定网格呢?(貌似问题有点多哈,真是不怎么懂,别烦我哈。。。)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右击可以查看规则冲突,然后到ruler里面去设置规则

网友E:
可能是封装的间距问题

楼主:
这都是库里的标准封装啊,搞不懂了!你们刚开始画板子的时候都是怎么学的?路过的哥们也停下脚步给点建议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贴下ERC错误报告的图片吧

网友F:
你的设计与你定的规则相互冲突了,记得检查RULE

网友G:
老兄。你的图也太大了。半天没出来。 :'(

楼主:
WARNING: Zero hole size multi-layer pad(s) detected
   Pad J1-1(1300mil,4679.37mil)  Multi-Layer on Net NetJ1_1
   Pad J1-2(1300mil,4435.276mil)  Multi-Layer on Net NetD1_1
   Pad J1-3(1496.85mil,4553.386mil)  Multi-Layer on Net NetJ1_3
这是报告生成的!
想向大家学点经验的呢。。。

楼主:
老兄。你的图也太大了。半天没出来。 :'(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第一次画板子,一点经验都没有,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正在查,呵呵呵

网友H:
你的电源接口的焊盘之间是不是用走线在库里面连接了焊盘,看你上面就是这样的,才导致这样,做封装时只有焊盘有电气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我刚看了,我要把里面的两个小焊盘删掉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还是孔径设置有问题!太感谢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们就是救世主呐,哈哈

网友I:
另外还要对准方向哦,不然没法插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九楼的方法专业,顶

网友K:
DRC报告:
Zero hole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