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软件?

楼主(2012-07-05):
想重装一下ISE13.1,先卸载,好像控制面板里没有删除该程序的内容啊,该如何先卸载啊?总不能只删除文件夹吧?急

网友A:
开始菜单里面的ISE下有一个Accessories里面有uninst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卸载了重装,还是无法双击打开程序,只能用管理员身份才行。
是不是装的有什么问题?我只在最后用到了.lic文件,给的sn密码根本就没有用过啊

网友B:
我装的时候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注意的啊,网上找一篇安装流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有安装流程吗?从来没看到过啊

网友C:
卸载程序在如下位置

网友D:
用软件管家卸载

网友C:
;P我记得找不着。

网友E:
当时直接新开了个账户装的……

网友F:
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C:
:L还重装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要不还原一下也可以的!!!哈哈

网友G:
ise就是大,卸载的慢一些而已!楼主耐心一点!

网友G:
我一般是把ise 安装在c盘上,等着重新装系统的时候删除了再安装1

网友H:
狂晕  删不干净   可能是注册表里有问题  自己百度一下啊  呵呵

网友C:
:L这个根本没往注册表里面写东西
我都装了7~8个版本了,也没见不能用的。

网友I:
C盘控制面板软件管理。

网友C:
C盘控制面板软件管理。
引用 网友I:
这个肯定没有

网友J:
我的13.1里面没有这个卸载程序。是不是没装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就是想重装一下,不然老是要用管理员方式打开,很麻烦

网友C:
装360了么?

楼主:
没有装360啊,装的是金山毒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