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9328LCD画面闪动?求解。

楼主(2012-07-05):
stm32驱动9328LCD画面闪动,为什么?
太慢了吧?...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闪是怎么个闪法。是电源不稳定的闪吗

网友B:
全屏刷新有闪动感属于正常情况.
LZ 详细描述一下问题的现象吧

网友C:
闪动的情况很多,有硬件原因,也有软件刷新频率的原因

网友D:
呵呵,你是不是用IO端品模拟的呢?那样的话肯定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