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二极管调幅电路-射频问题请教

楼主:
你好,我正在学高频,想自己做一个单二极管调幅电路,然后用收音机的AM收听,但没有成功,请指教是什么存在的问题?下面是我的问题:
1.图中的电感可以耦合信号吗?我怀疑是不是要用环形线圈才可以耦合信号?
2.图中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以代替振荡器产生860K载波信号吗?
3.你发现的其他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2-07-06):
载波的幅度要满足二极管的开关条件才可以。

楼主:
载波的幅度要满足二极管的开关条件才可以。
引用 网友A:

gx_huang,你好!我刚才加大了载波的幅度,还是收不到!请看下面的图片和输出端示波器的波形!谢指教!

网友A:
呵呵,麦克风作为信号输入?幅度有多大?
你用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如果是载波的幅度按照音频的调制,就可以的。
AM也需要调幅比的,否则收音机听不到声音的。
输出端,示波器的周期减少,看音频包络。

楼主:
呵呵,麦克风作为信号输入?幅度有多大?
你用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如果是载波的幅度按照音频的调制,就可以的。
AM也需要调幅比的,否则收音机听不到声音的。
输出端,示波器的周期减少,看音频包络。 ...
引用 网友A:

gx_huang,你好!现在我把音频输入信号的幅度用741放大了10倍,输出波形如示波器所示,好像看上去是调幅信号了,但我用收音机还是收不到,不知为什么?谢指教!

网友A: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收音机要收到调幅信号,频率要对,幅度要足够合适,不能有太大的干扰信号。
也许载波直接辐射的强度比调幅后的辐射强度还高,调幅信号被抑制了。

网友B(2018-11-30):
引用 网友A:
载波的幅度要满足二极管的开关条件才可以。

在拐点,不是直线区,
在拐点上下的包络幅度是不对称的,有用部份就是上下包络的差额。

网友C:
天线太短,输出电压太低,需要把收音机靠近才能收到。节点7和10之间加个小电容使高频能够通过。二极管加个直流偏置。变压器与4p电容谐振于860KHz,这是计算,实际会有误差,有可能偏离谐振使输出幅度大打折扣。你这个变压器感觉不合适,用小一点的磁芯小一些的电感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拐点,不是直线区,
在拐点上下的包络幅度是不对称的,有用部份就是上下包络的差额。 ...

他这个图,显然需要二极管处于开关状态,载波幅度要比较大,调制效果才好。
如果制作不好,载波直接辐射的幅度比调制后的幅度大很多,也无法正常收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