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稳压管

楼主(2012-07-05):
输出电压为12V电流3A-5A,输入电压为17V左右。不知道有没这种电流比较大的稳压管,有的话请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78H12或78G12

网友B:
你要的稳压管还是稳压IC?

网友C:
这电流,用DC-DC吧

网友D:
好像稳压管的电流一般只有几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