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tft速度慢

楼主(2012-07-05):
stm32单片机72M频率的。驱动3.5寸液晶(320×480),控制器型号是ILI9481,(我见好多人都用9320,我没用过9320,不过我觉得9481和9320应该差不多)。连接方式:16位数据线,加5根控制线(rs,rd,wr,cs,rest)。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时序的方法。现在遇到个问题,我测试了下发现刷屏怎么这么慢啊,像手机屏幕不都是瞬间换屏幕。这个红屏换成黄屏刷屏0.5秒啊大概。我想知道大家的都是什么情况。我的代码是卖屏幕的人提供给我测试用的。

网友A:
我估计是你的软件问题吧, 我用 9320 (320×240), 也就几十mS写一屏(时间有点久了, 记不清准确数据了), 你的屏大一倍, 也应该一百多mS 能刷完一屏了.
再调整和优化一下时序看看呢

网友B:
用显示数据量,了个双字节的发送时间,计算一下总的时间。应该不会有半秒那么长。

网友C:
为什么不用fsmc总线驱动??
io模拟直接操作控制器是比较快的 0.5刷一屏速度有点慢 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D:
还有可能是控制器问题。控制器速度就这样,刷不快。

楼主:
为什么不用fsmc总线驱动??
io模拟直接操作控制器是比较快的 0.5刷一屏速度有点慢 估计是程序问题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STM32没有FSMC外设.只能用IO口模拟

网友E:
基本上是程序的问题,

光刷屏啥都不干的情况下,实测了下wr信号有2.76M。
对应刷新率2760000/320/480=18HZ.
写寄存器用宏或内联函数,优化开最大。

网友F(2013-04-17):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小弟我最近 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G(2013-06-05):
能把测试的程序发我一份么,还有硬件接口,我最近在调这个,我的STM32也是没有FSMC
yufujian1990@163.com

网友H(2013-08-28):
我也是直接驱动,想问问有用74HC573扩展IO然后驱动的吗 效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