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介绍一种常用电源管理电路(基础篇)

楼主(2012-07-05):
在进行电子产品的电路设计时,电源设计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电源设计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整个系统设计的成败。同时考虑到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大量采有LDO三端电源模块。
LM78XX系列和LM/M317系列电源稳压器主要分为两大类,固定输出电压和可调输出电压。
固定输出电压类稳压器的常用电路如图,只需要连接两个电容即可正常工作,但在大电流工作条件下要处理散热问题。

可调输出电压类稳压器的常用电路如图,只要在输出端,调节端和地之前连接两个适当的电阻,同时在输入,输出端分别连接一个电容即可正常工作。

这两个器件都属于LDO器件,虽然发热量大,但由于其简单的外围电路,低廉的成本,使用得其备受青睐。
希望有用。

网友A:
这两类三端电源,几乎在每个单片机系统,甚至是嵌入式系统中,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呀,顶一个

网友B:
正在看ti的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C:
78系列和317等等都是非常简单的可控的,现在还有更多的可控的精确的控制电源芯片。lm1117等等或者有些芯片内部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