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数据发快了出错?

楼主(2012-07-05):
串口通信 异或校验,用串口通信助手自动发送,30ms间隔,中间手动发送一次,返回的数据有时候会出错,有时候会停住不返回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 查波特率准不准
然后 看程序能否经受得住大量数据的压力测试

楼主:
看程序能否经受得住大量数据的压力测试

请问怎么看压力测试

网友B:
是不是30ms间隔太短了,弄成300ms再试试。单片机发串口数据,简直慢的要死,你最好用示波器量一下通讯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C:
我感觉单片机发串口数据倒是没有问题. 问题可能在 PC 端.
原因是 Windows 的时间精度很差, 特别是 30ms间隔, 这个精度特差, 可能也会导致异常情况.
看程序能否经受得住大量数据的压力测试, 那就直接一个大数据包上去, 比如 100KB, 看它的反应吧, 这样可免PC 端定时系统的影响, 也算是最大数据量冲击测试

网友D:
PC的定时能力是很低的

网友E:
看每次发送和返回的字节数,波特率,算一个一次发送和接收需要多长时间。再设置时间间隔。

楼主:
9600的波特率,发送6个字节,返回6个字节,6×8=48,48/9600=7ms,发送和接收一次需要2×7=14ms,那我设置30ms应该没有问题。
晶振是11.0592MHz。
程序里面的几ms的延时要算进来吗?
现在的现象是间隔设的越大出错越少,100ms不会出错,30ms自动发送,发几帧数据就停止了,没有返回数据了,要把电源重开一次才可以继续发送。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F:
pc定时能力很差是因为操作系统时间片轮询的结果!

网友G:
应该是跟PC关系不大,程序关系处理好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类问题,很久之前做的几乎无间隔收发都没问题,注意下其他程序段对串口的影响,串口中断程序是否合理,接收缓存是否充足,定时的实现方法等。
如串口发送时是死等标志并且关闭中断连续发6个字节的话肯定会掉一些数据,间隔时间越长只是出现问题的时间间隔长一点而已。死机现象应该是程序跑飞了或者进入某个死循环,最容易在中断里面出现。延时别用delay。

楼主:
把我的代码贴上,接收和发送我都用的是查询方式,现在的现象是间隔时间不管是多少ms,如果在自动发送中手动发送一次,串口助手就没有返回数据了。把自动发送停止 ,用手动发送也不能返回。除非把产品的电源重新开一次。看我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单片机是c8051f340,发送的数据是六个字节。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a;
        PCA0MD &=~0x40;
        Init_Device();
        while(1)
        {

                for(a=0;a<6;a++)
                {        DE=0;
                        delay();
                        while(RI0==0);
                        RI0=0;
                        recdata[a]=SBUF0;
                }
                if((recdata[4] == recdata[0]^recdata[1]^recdata[2]^recdata[3])&(recdata[5] == 0x22))  //做异或校验
                {
                        senddata_driver();
                        for(i=0;i<10000;i++);
                        transmit_RS485();

                }
  }

}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中断全部关掉的,我用的查询方式。
延时为什么不用delay?

网友:
接受用中断,发送在主程序中,去掉所有延时函数,用标志来代替,这样会好很多
你电路上不是有LED灯么,吧这个灯加在你认为程序会出现死机的地方,然后看死机了灯是灭的还是亮的就可以找不出来了

楼主:
接受用中断,发送在主程序中,去掉所有延时函数,用标志来代替,这样会好很多
引用 网友H:

延时函数用标志代替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延时没有立即反应的效果,会使某个时候单片机处于死等状态,设个条件,当条件满足立马跳出,这样反应更快,效率更高

网友I:
为什么要延时?
全双工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发送不需要延时等待
还有你计算时间的方法是错的,串口通信每个字节是11位或10位,不是8位

不过根本原因还是要用中断接收,查询接收很容易因程序里的延时或其他任务而导致接收失败,而你的程序没有做失败任何有效的失败处理

网友G:
这程序也太不靠谱了吧

楼主:
为什么要延时?
全双工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发送不需要延时等待
还有你计算时间的方法是错的,串口通信每个字节是11位或10位,不是8位

不过根本原因还是要用中断接收,查询接收很容易因程序里的延 ...
引用 网友I:

因为是rs485通信

程序没有做任何有效的失败处理,是的,我就是想请教怎么做有效的失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愿闻其详

网友J:
linux下的串口压力测试我一般都用minicom给PC发个几兆的文件,然后再对比源文件是否有错。

网友J:
波特率一般设为115200

网友K:
你的程序编写的是书本上给学生讲解用的程序,不是实际应用的程序,如果单片机连个串口都处理不了,那要他还能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教 实际应该怎么样编写?

网友K:
接收用中断和函数指针处理,发送用查询方式.平常时候485处于接收状态,发送之前把485设置为发送状态,发送完成以后设置为接收状态!
另外尽量用函数处理,在主函数中只是判断标志和调用函数!

网友L:
延时也太久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请教 实际应该怎么样编写?
引用 楼主:

用中断接收和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主程序里查询接收和发送有什么坏处?

网友:
发送在主程序 还好,最多有可能延时了一段时间,但接受放在主函数中,如果你的主函数还有其他函数要处理并且时间大于了串口发送来数据的时间了,有可能会出现漏数据了,第一个数据未存储,第二个数据已经发来了

网友M:
原因就是PC 端的串口读取接收缓冲区的数据需要时间,特别是使用微软自带的串口通信控件,如果串口中断函数里处理的数据量较大时,每接受一个字节的的间隔时间也相应延长,才能正确通信。
看楼主所说的现象,楼主的PC端的串口程序里应该是设置是收到一个字节就产生中断,读取接受缓冲区的数据,然后再进行数据处理,如果收到某个字节后就向单片机发回信息。这样的过程,如果向PC串口发送的字节间隔越短,通信越容易出错,原因是第一个字节收到后PC进入串口中断处理,还没有处理完,下一个字节就来到了,PC串口还没有时间去读取缓冲区,造成这个字节丢失,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延长字节发送间隔时间,但通信速度会很慢。所以,建议你采用接收到一定的字节数后再进入中断处理。如PC串口设置为收到512字节后再产生中断,那在你连续发送512个字节时,字节间不需要延时,发完512字节后再延时100ms(让PC串口中断后读取和处理数据),然后再进行下一步通信。这样操作既能保证通信速度又能保证通信正确。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把程序改了一下,接收用中断,发送在主程序。
自动发送间隔30ms,发一会就收不到数据了,中间如果插入手动发送也会收不到数据。收数失败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请教?

void interrupt_uart0() interrupt 4
{
        for(a=0;a<6;a++)
        {
                while(RI0==0);
                RI0=0;
                DE=0;
                recdata[a]=SBUF0;
                flag=1;
        }
}
void main()
{
        uint i;

        PCA0MD &=~0x40;//*PCA0MD:PCA方式寄存器。关看门狗*//
        Init_Device();

        while(1)
        {         DE=0;
                if(flag==1)
                {
                        flag=0;

                        if(recdata[4] ==(((recdata[0]^recdata[1])^recdata[2])^recdata[3]))
                                {ES0=0;
                                EA=0;
                                senddata_driver();
                                for(i=0;i<10000;i++);
                                transmit_RS485();
                                ES0=1;
                                EA=1;}
                        else
                        {

                                for(i=0;i<6;i++)
                                {
                                        recdata=0;
                                }
                        }
                }

                DE=0;

          }

}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中断需改下:
  • void interrupt_uart0() interrupt 4
  • {
  •                        while(RI0==0);
  •                 RI0=0;
  •                 DE=0;
  •                 recdata[a]=SBUF0;
  •                 a++;
  •                 flag=1;
           }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试了一下,改成这样,返回的数据全乱了。

楼主:
收数失败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网友L:
收数失败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接收以后判断数据错误,直接抛弃,继续接收下一批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具体反映到我的程序上,应该怎么样改呢,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讲一下。

网友G:
..应该尽量养成思考的习惯,即使是COPY过来的也要弄清楚为什么这样。
对于31# ningling_21 的程序,跟你的程序对照对照后不难发现a的清零问题和Flag条件问题。
34# 的建议,你应该知道你的数据有效性判定在主循环里面,应想如何将这段判断程序移植到中断里面,希望下次你能根据别人的建议自己修改程序

void interrupt_uart0() interrupt 4
{
while(RI0==0);
{
  RI0=0;
  DE=0;
  recdata[a]=SBUF0;
        if(a>4)
        {
            a=0 ;
            if(recdata[4] ==(((recdata[0]^recdata[1])^recdata[2])^recdata[3]))
           {
                flag=1;
           }
       }
  else
  {
        a++;
   }
}
}
void main()
{
        uint i;

        PCA0MD &=~0x40;//*PCA0MD:PCA方式寄存器。关看门狗*//
        Init_Device();

        while(1)
        {         DE=0;
                if(flag==1)
                {
     flag=0;
     ES0=0;
     EA=0;
     senddata_driver();
     for(i=0;i<10000;i++);
     transmit_RS485();
     ES0=1;
     EA=1;
    }
    else
    {
     for(i=0;i<6;i++)
     {
      recdata=0;
     }
                }
                DE=0;
          }
}
即使是上面这段程序,也存在致命问题,如a0 a1 a2 a3 a4 a5  和b0 b1 b2 b3 b4 b5 都是有效数组
a0 a1 a2 a3 a4 a5 b0 b1 b2 b3 b4 b5 发送本没问题,如在a 和b间存在一个干扰数C0 即a0 a1 a2 a3 a4 a5 C0 b0 b1 b2 b3 b4 b5 发送给单片机,此后单片机很难形成有效的数组,总之存在很大的抗干扰问题。楼主可以试着修改程序去掉这种干扰。

楼主:
第一个第二个第六个字节是固定数,我能不能判断这三个数来排除干扰?

网友K:
搞一个起始识别字,最后再加一个效验码,把你要发送的数据放在这两个中间。识别字,效验码不对的直接舍弃!

楼主:
已经按照38楼的改了,间隔30ms自动发送没有问题,也没用误码,但是在自动发送中间手动发送一次,就没有返回数据了,怎么回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