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中断延迟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2-07-05):
请教,STM32F103 PCLK2=72Mhz情况下中断延迟时间是多少?
我用一个精确度不是很高的logic分析仪,带宽24Mhz,测出来大约是0.41us左右
理论上按最好的情况中断延迟只有12个周期,应该只有0.167us左右

网友A:
技术资料上讲的应该不会错的. 至于楼主测量得误差, 不得不问一下, 您是怎么测量这个时间的呢? 能保证不引入其他的延时进去吗?

楼主:
有其他的延时,但是误差很小,因为使用的logic精度不高,带宽只有24mhz

楼主:
也就是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从中断触发到中断服务进程的第一条指令这段时间,
中断函数的第一条指令将一个引脚又高电平转为低电平,让逻辑分析仪捕获到这个信号就能计算出这段时间消耗了

网友A:
中断触发的时候, 同步转为高电平, 你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B:
这么短啊 时间  呵呵

我觉得理论值比较重要,测出来的值似乎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