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我这运放板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2-07-05):
今天焊个运放的板子,-5v以及10v是用ICL7660(美信的,封装上印的MAXIM,手册上说明可以同时产生-5V和10V,只是这样输出阻抗大),做出来的板子一直有个6k的干扰,测试发现-5v电源(其实只有-4.65v)上有106mv的波动(很好看的三角波),10V电源上********输出5V峰峰值的近似方波····················  看得我满眼的泪水呀·······  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还有非常不解的一点是:我买这个片子的时候老板问我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当时虽然在想妹的,美信还有国产的??老板晕了吧?但是怀着一颗有便宜的不买贵的心,果断说要国产的。现在我在想,这玩意是不是压根就是个假的啊,但即使是假的不至于这么离谱吧?以前用过MAX660,非常平稳的。现在只是没时间了,不然就申请660了。

楼主:
忘记附图了

网友A:
C25太小了吧!
运放的电路也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R112、R3应该接到+5V上,最后一级不知何用,也不知R4接到了哪儿?
NE5532的工作电流有点大,可否换功耗低一些的片子。
R3的选值也不合适。

楼主:
R3为什么要接到电源上?最后的那部分是为了把信号抬高到2.5V便于AD采集;R3应该等于R2//R11(或者R12)?还请教个问题,刚才把7660去掉了,用稳压电源代替-5V,到第二级输出都还可以(第三级还没测),然后我又把-5v去掉了,第一级跟随器为什么还能输出正弦波啊?信号源也没有偏置电压啊
3# fzyuan

楼主:
大侠所言极是,C25太小了·······  应该就是它的事了·······  感谢感谢感谢呀!!!!!  画板各种疏漏啊
3# fzyuan

楼主:
10v处果然波动变小了,只有不到70多mv,但是实际输出只有8V多(这也不怨芯片,就像fzyuan大侠说的NE5532本身工作电流有点大,我设计的也有问题,功率什么的更是没考虑,我不知道阻值选多大合适,像R11用10K,R2用100K合适么?)
还请问老师们,那个C25取得再大一点行么?我觉得它就是平整波形的,否则输出的是类似三角形的波形,不是直流

网友A:
R3为什么要接到电源上?最后的那部分是为了把信号抬高到2.5V便于AD采集;R3应该等于R2//R11(或者R12)?还请教个问题,刚才把7660去掉了,用稳压电源代替-5V,到第二级输出都还可以(第三级还没测),然后我又把-5v去 ...
引用 楼主:
看错了,图片不太清楚,以为运放的供电是+10V,然后以+5V为参考的,实际上你是有-5V的。没问题。
7660的电容还是大一点好,几十uF都可以。
实际输出电压的电压约为:10V - 70欧姆 × 负载电流 - 0.6V(还是1.2V?)

楼主:
继续请教:
1)为什么要减去0.6V呢?
2)我的第二级运放输出为什么平衡点不是2.5V呢?输出平衡点是随着第二级放大倍数变化而变化(正相关,且波形最小值基本不变)?按照虚短、虚断算,也确实输出平衡点不应该是处在2.5V啊  输出应该是:Vout=-R5*Vin/R4+(R4+R5)*Vref/R4啊(Vref此处是2.5V)  但是看了一些人的单电源运放就是设置这么一个Vcc/2参考啊
7# fz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