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出现这个警告

楼主(2012-07-05):
L15: MULTIPLE CALL TO FUNCTION _CYINTDISABLE/CYLIB ?C_C51STARTUP I2C_MASTER_ISR/I2C_MASTER_INT

网友A:
你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你又调用了这个函数

网友B:
嗯,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时,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这时,很可能出错。

楼主:
我就在 main 里调用了一个 I2C_Start();其他的都没做,更谈不上到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调用了这个函数

网友C:
PSoC Creater > Help > search  "reentrancy" > Reentrant Code in PSoC 3
默认情况下,PSoC Creater 不能识别哪个函数是reentrant的. 需要你自己定义。

楼主:
嗯,好,我再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