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新人请教avr测电路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 这样测, 准烧你的芯片. 600V 上去, 说不定还会青烟袅袅呢!
用电流传感器吧, 要不取样电阻接低端(也还是不太安全),再用运放之类的变换吧.

楼主:
负载在后头,没法让电阻靠近地端。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2# airwill

网友B:
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