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576和电感会那么烫?求助各位大神看看

楼主(2012-07-05):
刚开始学单片机,做了个数码管显示电路,电源用的LM2976,把24V转成5V,既给单片机电路供电,又给3位8段共阴的数码管供电,电源电路如图,显示驱动用的东芝的TB62726,接上电后把光调到最亮,3位数码管全显示8时电流是0.45A,但是电路工作一会LM2576的外表面非常烫手,电感也特别烫,时间长了数码管显示还会乱码,是不是电感用的1A的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还求论坛的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小弟第一次发帖谢过了~

网友A:
电感大点,比如 300UH,用工字电感,

电容弄大点,比如470UF,1000UF

网友:
电感使用100U ,3A,带与磁环的,电容使用1000U,负载电流2A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看看LM2976的数据手册,看看电感的瞬间电流有多大,如果饱和了,自然会发烫。

楼主:
2# 谈的元 您说的工字电感是什么样的电感啊?我板子上焊的这样的

楼主:
3# 1471386368 谢谢了,我问了一个师兄也说让我把电感换成3A的,您看下我上面的图中的那个电感是不是带磁环的呢?

网友C:
贴片的功率电感也可以滴

网友B:
要看电感的工作频率、最大电流、电感量。
图上的是有磁心的,但是不是磁环。和是否是磁环没有关系的。

楼主:
8# gx_huang 谢谢指导,估计是电感的电流值小了,饱和后发热,致使2576也发热,昨天测电流的方法是24V电流源上显示的电流,也就是说落到5V这边的电流应该是24乘以电流源上显示的电流值再除以5这样对吧...才知道那个LED的电流要1.6A...我现在用的1A的肯定不行

楼主:
7# 清风致影 谢谢啊,下次去元件市场去买些功率电感

网友A:
你用的是工字电感,上面网友说了:换3A的电感

容量也可以大点,比如用300U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