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line

楼主(2012-07-05):
baseline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还需了解下capsense 的算法 CSD CSA  CSR

网友B:
Baseline 就是跟随rawcount的参考值..当rawcount在Noisethread 之内,baseline就会实时跟随rawcount....

网友C:
CSR 现在已经不用了,多了解一下CSD吧。

网友D:
你最好先看看培训模块,有对capsense原理的解释

楼主:
关于capsense的原理的培训模块我也看过了,但是还不是很清楚baseline的使用状况。
例如,baseline是系统自动的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baseline吗?

网友E:
哦,是啊,这样的话出现长时间的触摸动作的时候,是否会出现baseline的提升,从而导致触摸失效

楼主:
需要释放触摸动作后再来重新调整baseline后,才能再一次正确的反应触摸动作呢?

网友F:
是啊,比如BaselineUpdate Threshold,LowBaselineReset,Sensors Autoreset,NegativeNoiseThreshold等

网友A:
所以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网友G:
下个中文用户手册看看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CSA 和 CSD 的 baseline 是有一定算法的,算法最大限度的保证了 CapSense 的可靠性和抗干扰。
下面的两个图分别是 CSA 和 CSD 的 baseline 的算法,大家研究一下吧。

CSA

C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