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插入xdata ADDRR【128】

楼主(2012-07-05):
这个是什么意思,看郭天祥的视频里没见过这种东西,菜鸟请大家赐教。

楼主:
不好意思,打快了,是 unsigned  char   xdata ADDRR【128】;

网友A:
定义了一个数组 数字元素是无符号字符型 数组长度是128 位于外部存储区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特定的用处呢?

网友B:
还有idata呢~~~

网友C:
在C51中:
data是指前128个RAM单元
idata是指256个RAM单元的后128个RAM单元
xdata指的是外部的RAM单元
bdata指的data区中可以位和字节和位混合寻址的16个字节单元
pdata指的是外部RAM单元的256个单元

网友D:
变量前用 XDATA 修饰  说明变量放在外部RAM中 从物理上该RAM是在内部 实际上是在外部

网友E:
idata貌似是指可以寄存器间接寻址的片内RAM单元,跟是前128还是后128好像没有关系的

楼主:
哦,这样啊,那就结贴了,多谢

楼主:
今天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