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是否有方法可以实现CS延迟?

楼主(2012-07-05):
STM32F4使用FSMC连接RA8875,
测试有发现读取数据时,地址自增有时没成功。
具体表现为连接写入了一些数据如  12345678.
实际读出来的可能为  01122345 或123445这样的。
进行重复读取确认数据写入是成功的,故障发生在读取时。
仔细对比RA8875的时序要求,发现RA8875有一个address hold time
在STM32的FSMC上面是不支持的。
注:这里的address hold time指CS和A0延迟于RD释放。

STM32只支持全部同时释放,因此造成RA8875内部的坐标自增不成功。
本来只需要每次读一个数据即可,但因为有dummy read的存在,
所以,依然没法保证第一个数据就是对的。

下图是RA8875的时序要求,可以看到有一个tAH。

下面是STM32的FSMC时序,所有模式下都是CS与RD全部同时释放。

这是某处理器的时序,可以看到每个时间段都可以独立控制。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仔细, 我也仔细看了下时序的说明, 的确,写的时候还有个 1HCK 的延时, 读却不能实现这个延时.

楼主(2012-08-16):
开始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实测时,有一定的运气会是OK的,所以打算把光标设置不自增,然后多读几次,取最后一次的值。
结果新生产了一批板子,运气值变成0。

想到另一个规避方法:
读GRAM时,把CS设置成GPIO。这样依然可以读数据。读完以后再设置回CS。
但问题来了,因为FSMC上面会有多个外设,且会使用DMA或在外部SRAM中执行程序。

因GPIO没办法保持绝对同步,所以打算:
NAND FLASH与LCD之间可以用互斥量解决。
最麻烦的是SRAM,这块打算使用NWAIT来解决。

当LCD需要读取GRAM时,把互斥量锁住,再把NWAIT锁住。

但反过来,当SRAM正忙时,我要去读取GRAM,又如何得知呢?

网友B(2012-10-07):
帮你顶一下。 有103 fsmc的 有407 fsmc的。 关注……如果解决,期望出帖

网友C:
楼主搞定没有,搞定的话,楼主可以分享fsmc的配置吗?我的nwait一直没有效,fsmc没有插入等待时钟。。

网友D:
LZ问题如果解决了,就分享下经验吧

楼主(2013-06-15):
问题算是没解决,基本放弃STM32+RA8875的方案了。

网友E(2013-07-31):
楼主不要放弃啊,我也在整STM32+RA8875的方案,很是头疼啊,你进展到哪里了

楼主:
楼上不是说了么,从这以后没有再用过RA8875的方案。

网友F: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给CS#信号加微延时,串连一个小电阻(每10欧约延时1ns),  如果原来都有串阻,加大一点即可。

网友G(2013-09-04):
请教个问题   ra8875 读取DDRAM,比如BTE读取, 读出来数据都是第一个点的数据,第一个点是正确的,后面的全部重复,怎么回事?

STM32F4   FSMC驱动,整个RA8875  只有连续读DDRAM不成功,其他均通过调试

网友H:
好帖子   楼主   钻的好深入啊   佩服  这个  准备明天   尝试一下   看看

网友G:
根据楼主提供信息,终于搞定,把CS片选使用普通IO控制直接拉低,其他仍然用FSMC搞定,所有读写都正常了[em:29:][em:29:][em:29:][em:29:][em:29:][em: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主提供信息,终于搞定,把CS片选使用普通IO控制直接拉低,其他仍然用FSMC搞定,所有读写都正常了[em: ...

嗯。 只能这样了。

网友I(2014-01-07):
引用 楼主:
嗯。 只能这样了。

不是很多人用STM32+RA8875么,怎么会读写不正常呢?

网友(2015-11-03):
我现在用的STM32F103+RA8875 写操作都正常,就是读不到数据,头痛的很。显示OK不能读,楼上的朋友指点一下呗!!!

网友J(2016-05-06):
抱歉, 等级不够不能贴网址.
到瑞佑官方网站, 进入技术支持, 找到RA8875 技术支持, 有个
试看看里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