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的ADC接口测量高低压电路中的电流?

楼主(2012-07-05):
(无正文)

网友A:
电平转移或隔离,或者用高端电流检测IC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压肯定会损坏芯片的管脚,不管是单片机还是普通的IC,耐压都不是很高。高压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简单的电阻分压,加TVS管保护。

网友C:
都得转换成电压测量,并且不能超过芯片测压范围。
高压,就用电阻分压。

不对,这么说太不准确了,

高压是直流还是交流,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