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0 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收到我的F0 Discovery板子,从网上下来SDK,弄了一下。

1. 编译了 STM32F0-Discovery_FW_V1.0.0\Project\Demonstration
板子通过USB接到电脑上,从uVision4 里面 Download, 没反应。

2. 然后我认真的安装了从网站上找到的 st-link_v2_usbdriver.exe
还是不能下载。

3. 看看工程的缺省设置,发现Debugger列表里面有两个 ST-Link Debugger,必须选第二个方可以下载。 如下两图所示:
4. 但是每次下载的时候,总是弹出对话框,要我"update ST-Link firmware",如果我点否,那么可以继续下载,如果点是,那么就不能下载。 每次都如此。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原因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点“是”就能升级了啊,我的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点了“是”,但是连不上板子,下面是图片

网友B:
因该是驱动没装好,先看看设置管理器中没有没求知设备

网友C:
哥给你传个驱动你安装一下保证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啊,谢谢你。我当下来试了试:

我把板子的usb线重新拔插,运行 ST-LinkUpgrade.exe, 可以upgrade,不过升级好的firmware版本是:  V2J14S0

而stlinkupgrade目录下的readme.txt却说
- On ST-Link/V2, upgrade firmware to V2J14S3:

所以,每次用uVision下载,还是要求升级firmware!!  搞不定啊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
uVision版本是: V4.53.0.0

网友D:
表示用IAR 6.3装好驱动的路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哥啊,谢谢你。我当下来试了试:

我把板子的usb线重新拔插,运行 ST-LinkUpgrade.exe, 可以upgrade,不过升级好的firmware版本是:  V2J14S0

而stlinkupgrade目录下的readme.txt却说
- On ST-Link/V ...
引用 楼主:

STM32F0 Discovery上的ST-Link/V2 firmware版本应该升级到  V2J14S0。

独立的ST-Link/V2应该升级到  V2J14S3。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哥啊,谢谢你。我当下来试了试:

我把板子的usb线重新拔插,运行 ST-LinkUpgrade.exe, 可以upgrade,不过升级好的firmware版本是:  V2J14S0

而stlinkupgrade目录下的readme.txt却说
- On ST-Link/V ...
引用 楼主:

请选择这个试试
我的默认就这个,使用这个也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边选ST-Link(Deprecated Version),下载是没反应的,而且下载的Setting也打不开,根本设不了任何东西。

难道我人品真的这么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诚如所说,那么我的升级是没问题的了。 可以每次下载还是要求升级。。。。。

楼主:
我的设备驱动显示的是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换XP试试呢?
难道是系统问题?
WIN7现在兼容还是有些问题的
我的PROTEL使用WIN7就无法打开SCH和PCB

网友C:
或者你用IAR编译下载试试?

楼主:
最终问题解决了!

我找了台XP的电脑,装了uVison4,然后安装好st-link_v2_usbdriver.exe。
在uVision4 options里面,选择ST-Link Debugger,然后dowloand,提示要求升级firmware。升级成功后,提示从V2J14S0升级到了V2J15S0(这他妈的真实奇怪),然后可以顺利download to flash。再次download,不会再有提示了。

再把小板子插到Win7的电脑上,用uVision4下载,没有提示就可以用了。 查看了一下firmrware版本,确实是V2J15S0。

我猜,应该是ST-LinkV2驱动在win7平台上的一个小bug吧。

网友F:
WIN7下正常使用。

网友G:
stm32f0的ISP下载软件哪里有

网友H:
WIN7现在兼容还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I:
MDK对M0的支持还是比较弱的,外设寄存器看不到

网友J:
留个脚印,我现在正棘手这个问题呢。先睡觉

网友K:
我一直在用XP,准备用到退休

网友L:
升级到最新的keil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啊,,我也是买了之后还不会下载呢

网友M:
iar 好用,,XP,,

网友M:
有时候看不到寄存器,,纠结啊~~

网友(2013-03-23):
我有个ST-LINK Utility,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m32f0的ISP下载软件哪里有

ST-LINK Utility很好用,下载试试

网友N(2014-07-17):
"setting"设置一下 “add”  一个改芯片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