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移动电源,仿真时负载是多少?

楼主(2012-07-05):
各路大侠,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电源,现在想DIY一个移动电源给自己手机充电,我电路仿真时发现负载不同,电源的效率不同,纹波也不同,现在想问一下移动电源的负载一般是多少欧姆?大家给点意见,设置多少合适,谢谢~

楼主:
自己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给手机充电
负载基本在5V 1A 差不多够了

网友B:
从空载到可能的最大值-----即你手机的最大用电量----自己可以测的

即,手机没电的时候充电,并在信号最弱的场合打电话

网友C:
最高1.5A貌似

网友D:
多测几个点,我公司做的测试设备就是多点测的,从0.1A到满负载多点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