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转GEB

楼主(2012-07-05):
(无正文)

网友A:
1.2步是为了生成钻孔数据的报表

那个.LEGEND字符串是个特殊字符串,前面必须加点,在生成钻孔层之后
会有一个不同孔径不同的符号的数据文件,以表格的方式生成在旁边

网友B:
都上从3步开始导的,1 2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