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07-06):
JQC-3F(T73)-24VDC型号的继电器。。是只要有电流通过就会从常闭门跳到另外一路呢,还是要求电压电流为多少时候才会跳转??????????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看规格书,
一般都写明了的
最低吸合电压和电流

网友A:
还有一个参数,
维持吸合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B:
只要有电压、电流就能吸合,那1V也行,1000V也行,直流、交流都不分,它干嘛还要标24VDC
LS说了,看规格书,选型最基本的是看懂了规格书才选的吧,如果都不知道元件是干什么的、怎么用,你就选用了

楼主:
感学各位的指点,明白了。小弟是新手,初来咋到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