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包络检波芯片

楼主(2012-07-06):
要对振幅调制信号进行解调,哪位可以推荐一下有什么包络检波芯片可以用?

网友A:
检波二级管

网友B:
ADI有很多这种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推荐一下,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网友C:
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检波二极管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对检波的要求高的话我给你推荐一款吧,高性能RF检波器ADL5511,包络检波器 ADL5511提供了一种改善 PAE 的独特方法,不仅可以在1-MHz 到4-GHz 频率范围内工作,而且尺寸更小、成本更低,使您能够高度精确而轻松地提取调制信号的包络。包络输出以电压形式表示,电压大小与输入信号的包络成正比。均方根输出以 V/V 输出电压的线性形式表示,与输入信号的峰均比无关。提取出的包络可用于改善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化和效率,而均方根输出可用于真实功率测量。ADL5511具有同类最佳性能,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均方根检波精度和包络检波精度均为±0.25 dB,且40 dB 时动态范围为± 1 dB。ADL5511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40°C 到+125°C 的业界最宽温度范围,因此非常适合用在远程射频头和功率放大器的高温环境中。

网友D:
不管什么问题都交给“芯片”来解决,你是不是电子工程师?

二楼我已评分,那是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