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共地问题

楼主(2012-07-06):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电源地相连。

网友B:
检查你的电源回路和电压,是否共地是无关的,估计是你的电源回路连接方法不对。

网友C:
没有搞懂要是无线模块共地了的话,那个还叫无线模块吗???难道还可以无线共地???
所以,无线模块之间的通信时不需要什么共地的!